触摸屏知识

楼主(2009-04-02):
一:从安装方式来分,触摸屏可以分为:外挂式、内置式和整体式。

外挂式触摸屏就是将触摸屏系统的触摸检测装置直接安装在显示设备的前面,这种触摸屏安装简便,非常适合临时使用。这种方式常用于商用查询系统!

内置式触摸屏是把触摸检测装置安装在显示设备的上层,显像管的前面或者LCD的钢化保护层前面。

在制造显示设备时,将触摸检测装置制作在显像管/LCD上,使显示设备直接具有触摸功能,这就是整体式触摸屏。

内置式触摸屏和整体式触摸屏方案通常用于当前的人机界面系统。

二:从技术原理来区别触摸屏

可分为五个基本种类:矢量压力传感技术触摸屏、电阻技术触摸屏、电容技术触摸屏、红外线技术触摸屏、表面声波技术触摸屏。
1、其中矢量压力传感技术触摸屏已退出历史舞台;
2、红外线技术触摸屏价格低廉,但其外框易碎,容易产生光干扰,曲面情况下失真;
3、电容技术触摸屏设计构思合理,精确度高,寿命较长,但其价格颇高,反光相对严重些;
4、电阻技术触摸屏的定位准确,透光率和清晰度稍差;
5、表面声波触摸屏解决了以往触摸屏的各种缺陷,清晰不容易被损坏,适于各种场合,缺点是屏幕表面如果有水滴和尘土会使触摸屏变的迟钝,甚至不工作。

按照触摸屏的工作原理和传输信息的介质把触摸屏分为四种,它们分别为电阻式、红外线式、电容感应式以及表面声波式。

触摸屏工作原理

当手指或其他物体触摸安装在显示器前端的触摸屏时,所触摸的位置(以坐标形式)由触摸屏传输到触屏控制板,并通过接口(如RS-232串口、USB)送到主机,主机的驱动程序判断转换后,最终在显示器上反映出相应的动作。

电阻触摸屏

简介:

电 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贴在显示器表面的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ITO,氧化铟),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ITO,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绝缘。当手指接触 屏幕,两层ITO导电层出现一个接触点,因其中一面导电层接通Y轴方向的5V均匀电压场,使得侦测层的电压由零变为非零,控制器侦测到这个接通后,进行 A/D转换,并将得到的电压值与5V相比,即可得触摸点的Y轴坐标,同理得出X轴的坐标,这就是电阻技术触摸屏共同的最基本原理。电阻屏根据引出线数多 少,分为四线、五线等多线电阻触摸屏。五线电阻触摸屏的A面是导电玻璃而不是导电涂覆层,导电玻璃的工艺使其的寿命得到极大的提高,并且可以提高透光率。

   电阻式触摸屏的ITO涂层比较薄且容易脆断,涂得太厚又会降低透光且形成内反射降低清晰度,ITO外虽多加了一层薄塑料保护层,但依然容易被锐利物件所破 坏;且由于经常被触动,表层ITO使用一定时间后会出现细小裂纹,甚至变型,如其中一点的外层ITO受破坏而断裂,便失去作为导电体的作用,触摸屏的寿命 并不长久。但电阻式触摸屏不受尘埃、水、污物影响。

这种触摸屏利用压力感应进行控制。它用两层高透明的导电层组成触摸屏,两层之间距离仅为2.5微米。当手指按在触摸屏上时,该处两层导电层接触,电阻发生 变化,在X和Y两个方向上产生信号,然后送触摸屏控制器。这种触摸屏能在恶劣环境下工作,但手感和透光性较差,适合配带手套和不能用手直接触控的场合。电阻类触摸屏的关键在于材料科技,常用的透明导电涂层材料有:

   A、ITO,氧化铟,弱导电体,特性是当厚度降到1800个埃(1埃是1米的一百亿分之一)以下时会突然变得透明,透光率为80%,再薄下去透光率反而下 降,到300埃厚度时又上升到80%。ITO是所有电阻技术触摸屏及电容技术触摸屏都用到的主要材料,实际上电阻和电容技术触摸屏的工作面就是ITO涂 层。

   B、镍金涂层,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外层导电层使用的是延展性好的镍金涂层材料,外导电层由于频繁触摸,使用延展性好的镍金材料目的是为了延长使用寿命,但是工艺成本较为高昂。镍金导电层虽然延展性好,但是只能作透明导体,不适合作为电阻触摸屏的工作面,因为它导电率高,而且金属不易做到厚度非常均匀,不宜作 电压分布层,只能作为探层。

网友A:
非常详细,学习中

网友B:
学习了,太好了,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