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1. 先根据电机的名牌参数,参照SSD590 系列使用手册中文说明书第51~52 页的说明设置好电枢电流、电

枢电压、励磁电流、交流或直流反馈,反馈电压的设定值。 具体设置方法如下:翻开操作面板的下翻板,

可看到有六只0~9 的拨盘电位器,其中左面3 只电位器供设置电枢电流用,其权从坐至右排列为:百位、

十位、个位;右面3 只电位器供设置励磁电流用,其权从坐至右排列为:十位、个位、小数点后一位;在

六只拨盘电位器的右面有四只拨动小开关,其设置方法如下:

电 枢 电 压(伏)

开关

150 175 200 225 250 275 300 325 350 375 400 425 450 475 500 525

1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2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3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4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例:有一电机的名牌参数为电枢电压440V;电枢电流329A;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12.5A;额定转

速1500 转/分;所带直流测速电机参数为2000 转/110 伏。那六只拨盘电位器的数值从左至右应分别设置

为:3、2、9、1、2、5;四只拨动小开关从上至下应分别设置为:0、0、1、0 或1、1、0、0;将安装在面

板左下方测速板上的交、直流反馈选择开关打在直流DC 反馈位置;直流反馈值约为110÷2000×1500=82.5

伏,于是要将反馈量的百位开关(0 或100)打在0 位置,将下面的十位拨动开关打在8 位置(代表80),

将上面的个位拨动开关打在3 位置(代表3)。

   2. 调速器首次通电时,在将四个操作键(↑键、↓键、E 键、M 键)都按下的情况下,给调速器送控

制电源(使调速器的所有参数都恢复到出厂缺损值),此时,调速器液晶屏上行显示:DIGITAL DC DRIVE;

下行显示:MENU LEVEL。
3. 按一下M 键,此时,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DIAGNOSTICS(诊断)。按一下↓

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SET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按一下M 键(进入下一级子菜单),液晶屏上

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原来在液晶屏下行显示的内容到了液晶屏的上行,液晶屏下行显示:RAMPS;

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FIELD CONTROL(磁场控制)。按一下M 键(进入磁场控制参数),液

晶屏上行显示:FIELD CONTROL;下行显示:FIELD ENABLE(磁场使能)。按一下↓键,下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磁场控制模式选择)。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下行显示:VOLTAGE CONTROL

(表示励磁为电压控制)。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CORRENT CONTROL(将励磁改为电流控制,

在实时控制中,一般都将磁场控制选择为电流控制,上列中,既将磁场电流控制在12.5A)。按一下E 键

(回到上一级菜单),使液晶屏上行显示:FIELD CONTROL;下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按一下↓键,

使液晶屏下行显示:FLD VOLTAGE VARS(磁场电压变量值),再按二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RATIO OUT/IN;

下行显示:90%。如磁场以电压方式控制,改变此百分比值,既可改变磁场电压输出,在上列中,此值应设

置在180÷380×100%=47.4%。按E 键,使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FIELD CONTROL。

按数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CURRENT LOOP(电流环)。按一下M 键(进入电流环参数),此时,液

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CUR.LIMIT/SCALER(主回路电流定标),按数下↓键,直至液

晶屏下行显示:REGEN MODE(再生方式)。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REGEN MODE;下行显示:ENABLED;

此时可根据选用的调速器情况选择再生方式,如调速器为可逆的590C 直流调速器,再生方式应选择ENABLED

(电机工作在四象限运行);如调速器为不可逆的591C 直流调速器,再生方式应选择DISABLED(电机工

作在二象限运行)。按E 键,使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REGEN MODE。按数下↑键,

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AUTOTUNE。合上主回路开关,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

显示:AUTOTUNE;下行显示:OFF;按一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ON(准备做电流环自整定);做自整

定是在AUTOTUNE 为ON 的条件下,按正常运行步骤启动调速器,但此时由于是在自整定状态,调速器封锁

磁场输出,所以电机不运转或慢速运转,如电机转速超过电机额定转速的20%,自整定将会失败,此时应

用东西夹住电机的轴承,使其堵转,调速器自整定时,六个指示灯中的第二个指示灯在闪烁,其余五个指

示灯全亮,由于磁场封锁,所以此时主回路电流较大,交流电抗器会发出流过大电流的响声。自整定一般

=

=

=

做3 次,3 次所得的比例增益(PROP GAIN)、积分增益(INT GAIN)和电流断续点(DISCONTINOUS)数值

不应相差很大,如数值相差很大,应查找原因,或与我司联系,3 次自整定做好后,取一组中间值既可。

   4. 此时可将整定好的参数保存一下。保护参数的方法如下:按几下E 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PARAMETER SAVE(参数保护);

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PARAMETER SAVE;下行显示:UP TO ACRION。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

示:SAVING,几秒钟后,变为FINISHED 显示,参数存储结束。

    5. 粗调完成后,要对调速器进行细调,既对调速器的输出进行校准。校准参数也是在设定参数的菜

单内。按E 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DIGITAL DCDRIVE;下行显示:MENU LEVEL。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

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DIAGNOSTICS。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SETUP PARAMETERS,按

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RAMP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

CALIBRATION(校准)。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CALIBRATION;下行显示:ARMATUREV CAL(电枢电

压校准),再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ARMATUREV CAL;下行显示:1.0000(校准值);此时可启动

电机运行,并用万用表监测电枢电压,将设定值调到最大,待电机转速到达设定值后,用↑键和↓键调整

修整值,将电枢电压输出调整到电机名牌额定电压值;再用万用表测量测速发电机的实际反馈电压值和极

性。停止电机运行,待主回路接触器跳开后,将测速小板子上的测速反馈校正到实际的反馈电压值,如测

速反馈极性不对,将两根测速线对换一下即可。再将反馈模式由电枢电压反馈切换到测速发电机反馈。操

作方法如下:按E 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CALIBRATION。按3 下↓键,

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SPEED LOOP。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SPEED LOOP(速度环);下行显示:

PROP GAIN(速度环比例增益)。按4 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SPEED FBK SELECT(速度反馈选择);

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SPEED FBK SELECT;下行显示:ARM VOLTS FBK(电枢电压反馈)。按一下

↑键,将下行显示由ARM VOLTS FBK 改为ANALOG

TACH(模拟测速反馈),然后进行模拟测速反馈校准。按E 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

下行显示:SPEED LOOP。按3 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CALIBRATION。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

=

=

CALIBRATION;下行显示:ARMATURE V CAL;按4 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ANALOG TACH CAL(模拟

测速校准)。按一下M 键,液晶屏上行显示:ANALOG TACH CAL;下行显示:1.0000(校准值)。此时再启

动电机运行,并用万用表监测电枢电压,将设定值调到最大,待电机转速到达设定值后,用↑键和↓键调

整修整值,将电枢电压输出调整到电机名牌额定电压值即可。待电枢电压输出和电机转速都校准好后,再

将参数保存一次。

    综上所述,SSD590C 直流调速器的简单调试一般有以下一些方面:硬件上要设置电枢电流、电枢电压、

励磁电流、交流或直流反馈,反馈电压的设定值。软件上要设置的在磁场控制(FIELD CONTROL)中有:<1>

磁场控制模式(FLD CTRL MODE IS);<2> 磁场电压变量值(FLD VOLTAGE VARS)。在电流环中有:<1>

再生方式(REGEN MODE);<2>做电流环参数自整定(AUTOTUNE)。在速度环中有速度反馈选择(SPEED FBK

SELECT)。在校准参数中有:<1> 电枢电压校准(ARMATURE V CAL);<2> 模拟测速校准(ANALOG TACH CAL)

   除以上必须调整的参数外,在斜率(RAMPS)参数中,可调节电机的升速时间(RAMP ACCEL TIME)和

降速时间(RAMP DECEL TIME)。如电机的速度不稳,可调节速度环(SPEED LOOP)中的比例增益(PROP GAIN)

和积分时间常数(INT TIME CONST),以使电机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