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我在工作中看到闭环系统一般都是PLC发模拟量给伺服控制器,控制器再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反馈编码器再给伺服控制器,原来以为伺服闭环就是这样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半闭环,还有一种是全闭环,说是在钢珠丝杆上还安装了一个编码器,编码器反馈信号给PLC,请问一下这个是怎么用的?为什么要用两个编码器?

网友A:
伺服电机后面的是反馈给伺服驱动器的,钢珠丝杆上的是最终的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