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选型问题

楼主(2009-04-02):
各位大侠我有一个工程需要PID控制,有10点数字量输入,10点数字量输出,有2路模拟量输入分别是压力传感器信号和热电偶信号,3入模拟量输出,一个文本控制器,我用三菱的什么系列plc和扩展模块好,还需要加其它东西吗,文本用什么品牌好?

网友A:
呵呵;
热电偶信号还是先转换成模拟量再接到PLC模块上吧;
PLC主机可以用FX1N或FX2N的;
模块用FX2N-2AD及FX2N-4DA;

网友A:
文本价格上能接受还是用三菱的方便;
当然现在国产的基本上也全支持三菱FX1N/FX2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