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1  简述

   郑州市自来水总公司柿园水厂建厂已有五十年历史,它担负着郑州市西部地区的供水任务,日供水能力达四十余万立方米;送水泵站由于受输出管路直管段短的影响,水流速度不稳定,单台水泵准确计量流量很困难,调速水泵的流量计量也就更困难,该水厂供水量的计量采用出厂水的综合计量方式。

   柿园水厂2001年从北京利德华福公司引进了两台790kVA高压变频器,应用于送水泵站的15#和9#水泵机组,两台机组均由6kV三相异步电动机拖动,从而实现了出厂水的恒压供给,改善了城市管网的网络特性并使之趋于平滑,同时在节能降耗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收益。两台变频机组在实际运行中,一台设置为闭环运行,依据城市用水量的变化情况,实现出厂水的分时性恒压供水,另一台设置为开环运行,依据运行频率的高低,相当于供水量大小可调的水泵机组,两台调速机组配合运行。

2  变频调速水泵应用中的理论依据

       (1)  变频水泵机组在不同频率下对应的转速分析

   《电机学》公式:n1=60f/p                                             (1)

                                       n=60f (1-s) /p                                     (2)

   式中:n1为电动机的同步转速,n为电动机的实际转速,f为频率,p为极对数(不变),s为转差率。

对于(1)式,同步转速是频率的函数;对于(2)式,调速后的实际转速是频率和转差率的二元函数。变频调速水泵机组的实际转速主要取决于运行频率的高低;对于出厂水恒压供给时,实际供水压力的波动,对应着实际用水量在变化,使转差率上下波动,也使转速上下波动。

       (2)  水泵的工作方式有自灌式和吸入式两种方式,对于自动化程度和供水安全性要求高的,装有大型水泵机组的送水泵站,宜采用自灌式工作方式。采用自灌式工作方式的水泵机组,由于自身的结构特性,在启动前不需要引水;而采用吸入式工作方式的水泵机组,在启动前必须引水。图1为送水泵站水泵及管路系统的简图,属于自灌式工作方式。取渐变流过水断面的吸水井液面为1-1断面,水泵进口断面为2-2断面,它们的计算点分别取在自由液面与管轴上,选基准面在水泵进口断面的中心线上,Z1=Z,Z2=0;因水池面远大于吸水管截面,故认为υ1=0,P1为大气压强,其相对压强为0;运用《水力学》中的液体总流的伯利诺能量方程:

       Z1+P1/γ+υ12/2g = Z2+P2/γ+υ22/2g+ hw                            (3)

   式中:Z1、Z2分别为两断面的位置水头,P1/γ、P2/γ分别为两断面的压力水头,υ12/2g、υ22/2g分别为两断面的速度水头。

图1  水泵及管路系统简图

   于是进水压力真空度:Hv =Pv/γ0

   进水管段的方程:  (0- P2)/γ= -Z+υ22/2g+ hw             (4)

   进水管路的损失扬程:hw = (Σξ+λl/d) (υ22/2g)                (5)

   式中:Σξ为吸水管件各项局部阻力系数之和,λ为吸水管的延程阻力系数,l为吸水管道长度,d为吸水管道直径。

   要形成水流,克服流动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并增加位能与动能,就必须在水泵进口处产生相应的真空压力值Pv。

(3)  对于运行中的水泵机组,人们更多的关注泵口压力的高低与变化,用它反应水泵的工作扬程,而往往忽视进口的真空压力Pv值的高低变化,总认为Pv=0,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3  调速水泵机组不同工况下Pv值变化的分析

   变频水泵机组的恒压设定点设在出厂干管上(属管网前端采样控制),保证出厂水恒压供给。出厂水的实际压力是以设定水压为基准上下波动的,而某时间段的设定水压是恒定的,以下分析均以设定水压为基准。对于变频调速水泵的进水真空值的变化情况,通过实际的摸索试验,数据的分析和推证,找到一些变化规律,试验是在供水情况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即滤池供给清水池的水和送入管网的水相对稳定。以下仅以15#变频机组为例对其真空压力值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讨论。

3.1  静态分析

   水泵机组停止运行,进水管路中的水不流动,即υ2=0,由公式 (4), (5)可推得:Pv/γ= -Z

   这种情况下的进水真空压力表读数仅与水位有关,且呈线性关系,与出厂水压设定值的高低无关,实际测试的数据如图2所示。

3.2  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的前提条件是保持水位不变,如果实际测试中水位发生变化,可通过静态分析中的线性关系,对真空压力值加以修正。

(1)   保持水位4.17米不变,15#机组控制为开环运行,保持某一频率恒定(转速基本不变),9#机组控制为闭环运行,依次改变9#机组设定水压值,分别测试f=47Hz和f=48Hz的情况,并记录不同水压下的数据,测试曲线如图3所示。曲线f=47Hz在f=48z的上方,真空压力值随设定水压的增加而增加。根据水泵的P-Q特性曲线,流量与水压成反比,当设定水压升高时,流量减少,流速υ2减少,根据公式 (4), (5)得,进水管阻也减小,真空压力值将增加。

(2)    保持水位4.15米不变,9#机组控制为闭环运行,保持某一设定水压恒定,15#机组控制为开环运行,依此改变15#机组运行频率,分别测试0.384MPa和0.404MPa的情况,并记录不同频率下的数据,测试曲线如图4所示。0.404MPa曲线在0.384MPa的上方,真空压力值随运行频率的增加而减小。根据水泵的相似理论,运行频率(转速)与流量成正比,当设定频率升高时,流量增大,流速υ2增大,根据公式 (4), (5)得,进水管阻也增大,真空压力值将减少。

4  变频调速水泵的流量分析计算

4.1  变频调速水泵的水压-流量(P-Q)特性曲线簇

   运用水泵的相似理论,考虑水泵出厂时的额定转速与实际转速的差别;运用水泵折引理论,考虑到出厂干管为止的出水管路的水头损失;对工频水泵机组出厂时的P-Q特性曲线 (1)加以修正和折引,得到符合实际运行的P-Q特性曲线 (2),其中m n段为水泵机组工频时的高效段。由公式 (2),电源频率变化,运行转速变化,调速水泵的特性曲线也发生变化。依据不同运行频率所对应的转速和特性曲线 (2),运用水泵的相似理论公式:

       Q1/Q2=n1/n2, H1/H2=(n1/n2)2, N1/N2=(n1/n2)3

   可推算出变频调速水泵的一簇P-Q特性曲线,如图5所示,图中曲线 (3)、 (4)、 (5)分别为f=48Hz、f=44Hz、f=40Hz时的P-Q特性曲线,其中m'n'段为调速水泵机组f=40Hz时的高效段。由此知,mnn'm'区域为调速水泵调速后的高效段范围,调速水泵在此范围内运行,既稳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节能效果。

4.2  变频调速水泵的流量计算

   要求任一工况下调速水泵机组的流量,需要知道该工况下的运行转速和工作扬程。对变频调速水泵的运行频率、出厂水压和进水真空压力采样取值,根据水泵工作扬程的实际应用公式:H= Hd+ Hv,计算其工作扬程(水压)。对于开环控制的调速水泵机组,可根据实际工作水压值,查该运行频率下的P-Q特性曲线,对应得到其流量的大小。对于闭环控制的调速水泵机组,可根据实际的采样频率、工作水压和调速水泵的P-Q特性曲线簇,应用微机通过插值法编程计算得到流量的大小。用这种方法既能计算瞬时流量,又能计算累计水量,为生产调度的实际控制、流量计的在线校验和产品的成本核算提供依据,也为变频调速水泵机组的节能分析奠定基础。

5  结语

   Pv值的高低,反映水泵进口处水流真空值的大小,是水泵机组流量计算的重要指标。调速水泵机组进水真空压力值变化规律的得到,为调速水泵流量的准确计算提供了技术保证。

(1)   调速水泵进口真空压力值的大小,主要受水位、设定压力和运行频率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变化与水位成正比,与设定的出厂水压(扬程)成正比,与运行频率(转速)成反比。

(2)   调速水泵机组流量的计算,可应用其P-Q特性曲线簇,通过对实际数据的采样,应用微机编程实施计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