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原理

楼主(2009-04-02):
伺服电机的构造原理:
   当普通电机被设计成伺服电机时,需要做些改进,包括在不过热条件下,一定速度范围内运转,在速度为零时,维持某一转矩使负载停在某一位置,在不过热条件下,低速长时间运转.老的电机有一个散热风扇直接装在转轴上,当电机在低速运转时,风扇不能产生足够的风来降低电机温度,新的电机配一独立风扇,,它能产生最适宜的冷却风.这种风扇由一恒压电流供电,无论伺服电机以何种方式运转,都能以最高转速运转.在伺服系统中常用的一种电机就是永磁电机,永磁电机的绕组电压可以是交流也可以是直流.这类永磁电机同以前的PM电机类似.

 ■ 伺服电机主要特点:
1、自动调整
高性能的实时自动调整增益。
根据负载惯重的变化,与自适应滤波器配合,从低刚性到高刚性都可以自动调整增益。
因旋转方向不同而产生不同负载转矩的垂直轴情况下,也可以自动进行调整。
具备异常速度检测功能,因此可以将增益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异常速度调整到正常。
通过显示面板操作,可以在监控实时调整情况的同时,进行设置和确认。

2、高速高响应
速度响应频率最高达1KHz。
内置有瞬时速度观测器,可以高速、高分辩率地检测出电机的转速。
高性能的机械适应性。
无论是易产生共振的传送带驱动机械,还是高刚性的丝杆传动机械,都可以高性能的自动调整功能来实现高速定位。

3、低振动
自适应滤波器。
内置自适应滤波器,可以根据机械共振频率不同而自动地调整陷波滤波器的频率。
可以控制由于机械不稳定以及共振频率变化而发生的噪音。
两个陷波滤波器。
内置了不同于自适应滤波器的两个独立通道的滤波器。
两个陷波滤波器可以以1Hz为单位、分别设置陷波的频率和幅度。
内置了两个通道的振动抑制滤波器,可以抑制刚性较低的机械在启动和停止时产生的振动。
两个通道的振动频率,可以根据旋转方向的不同而自动地切换;或者也可以分别对应于由于外部输入信号切换而产生的机械位置变化而导致的振动频率。
即使设置的振动频率和滤波器的数值不确切,也不会导致不稳定状况。

 ■ 伺服电机应用构造
伺服电机可以应用于交流电机或直流电机,由于早期的大电流的控制只能通过SCR完成,所以以前的伺服电机主要是直流电机,随着晶体管可以控制大电流以及高频开关大电流,交流伺服电动机也广泛使用.早期的伺服电机主要是用于伺服放大器,现在这类电机应用于伺服放大或变频控制,这就意味着一台同样的伺服电机可以应用于伺服系统,也可以变频驱动.一些公司在伺服系统上使用闭环控制而不再使用步进电机,这样一台连接到一只高速控制器上的简单交流电动机也可以作为一台伺服电机

  相关制造商
·陕西西安微电机研究所
·山东博山新微电机厂
·山东博山微分电机有限责..
·山东博山电机销售总公司
·山东博山创微电机有限公..
·四川成都微精电机有限公..
点击此处加入供应商

 相关供应信息
·供应MAS-SV系列伺服电机
·供应直流伺服电机
·供应交流伺服电机
·供应直流伺服电机
·供应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供应S系列伺服电机
·供应伺服电机
·供应直流伺服电机
·供应伺服电机
点击此处发布供应信息

 ■ 低压无刷伺服电机
低压无刷伺服电机是专门为蜂鸟系列驱动器配套设计的低压伺服电机,并装置了绝对位置反馈编码器。该系列电机共有三款,50瓦,100瓦和250瓦,采用DC48V供电,外径为57MM。电机设计采用了正弦波反电势,高性能钕铁硼磁钢,以及小惯量转子,使得这个系列的电机具有良好的动态性能和很高的位置分辨率。

型号说明

技术数据

伺服电机型号
 单位
 57DOL0530L8LS
 57DOL1030L8LK
 57DOL2530L8LK

出厂编号

额定输出功率
 W
 50
 100
 250

额定电源电压
 V
 48V(DC)
 48V(DC)
 48V(DC)

额定转矩
 Nm
 0.159
 0.318
 0.796

瞬间最大转矩
 Nm
 0.477
 0.955
 2.388

额定转速
 rpm
 3000
 3000
 3000

最高转速
 rpm
 5000
 3600
 3600

电机转子惯量
 kg.cm2
 0.0411
 0.167
 0.438

转矩系数
 Nm/A
 0.0392
 0.0597
 0.115

额定相电流
 A
 3.53
 2.62
 5.78

额定相电压
 V
 12.8
 15.1
 28.6

瞬间最大相电流
 A
 10.59
 7.86
 17.34

电枢绕组相电阻
 Ω
 0.432
 0.178
 0.277

电枢绕组相电感
 mH
 1.94
 0.742
 0.782

机械时间常数
 ms
 1.16
 2.50
 0.919

电气时间常数
 ms
 4.50
 4.16
 2.82

重量
 kg
 0.6
   1.4

适配驱动器

 HUM-060508A
 HUM-060508A
 HUM-130508A

速度、位置传感器
   绝对值编码器(16384脉冲/转)

工作制

 连续

绝缘等级
   B级

绝缘耐压
   AC1500V,1分钟

绝缘电阻
   DC500V,10M以上

结构
   全封闭,自冷式

振动
   2.5G以下

海拔
   1000m以下

使用温度、湿度
   温度:0~40℃;湿度:90%RH以下(不结霜条件)

保存温度、湿度
   温度:-20~60℃;湿度:90%RH以下(不结霜条件)

安装方式
   法兰安装

 ■ NYS系列伺服电动机
NYS系列伺服电动机是采用高磁能积钕铁硼材料作为转子磁钢的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动机。体积小,重量轻,启动转矩可达额定转矩的1.8~3倍,具有高效率,高转矩,高精度、高防护、低温升等特点,共四个机座号,52种规格。

钕铁硼永磁材料可以很大程度增加气隙磁密,并把电动机的转速提高到最佳值,缩小了电动机体积,减轻重量,提高功率重量比。

NYS系列伺服电动机具有良好的绝缘和密封性,使用安全,寿命长久,有优越的动态运行特性,可靠性强。速度和磁极位置检测传感器目前采用混合式光电编码器,安装在电机非负载侧,标配状态下安装轴为锥轴。产品出厂时配装的是3000ppr(锥轴配合)规格的编码器.

NYS系列伺服电动机转速范围:1200rpm-4500rpm;转矩范围:0.5-50Nm。电动机转速、转矩范围广,响应速度快,控制灵活.

技术参数 型号参数
Parameters 额定速度
Rated
Speed
(r/min) 额定功率
Rated
Power
Output
(KVA) 额定电流
Rated
Current
(Amp) 额定扭矩
Continuous
Rated
Torque
(Nm) 峰值扭矩
Maximum
Torque
(Nm) 重量
Weight
(Kg)
NYS45S 3000 0.16 1.16 0.50 1.50 2.8
4500 0.24 1.72
NYS45M 3000 0.31 1.80 1.00 3.00 3.5
4500 0.47 2.73
NYS45L 3000 0.63 2.82 2.00 6.00 5
4500 0.94 3.70
NYS56S 3000 1.10 2.80 3.00 9.00 7
4500 1.65 4.16
NYS56M 3000 1.40 4.17 4.50 13.50 8.8
4500 2.12 6.25
NYS56L 3000 1.88 5.40 6.00 18.00 10.6
4500 2.88 7.50
NYS71S 2000 1.70 3.20 8.00 24.00 11.1
3000 2.50 5.00
NYS71M 2000 2.50 5.00 12.00 36.00 14.2
3000 3.70 7.80
NYS71L 2000 3.40 6.40 16.00 48.00 17.8
3000 5.00 10.00
NYS90S 1200 2.50 4.70 20.00 60.0 24.5
2000 4.20 7.90
3000 6.30 12.80
NYS90M 1200 3.77 7.40 30.00 90.0 31.5
2000 6.28 12.80
3000 9.40 20.50
NYS90L1 1200 5.00 10.40 40.00 120.0 36
2000 8.50 17.20
3000 12.50 25.60
NYS90L2 1200 6.28 12.80 50.00 150.0 46
2000 10.50 20.50

 ■ SZ系列微型直流伺服电动机
SZ系列微型直流伺服电动机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等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也可用作驱动元件。

本系列电动机是我国自行设计的新系列产品,同老系列S系列产品相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力能指标高等特点,且产品系列化程度高,零部件通用化程度强。

按激磁方式本系列电动机分为他激(并激)、串激、复激三种。

按使用环境条件本系列电动机分为普通型和湿热带型两类。

安装结构型式 安装结构型式代号 机座号
单轴伸 双轴伸
机壳外圆安装 A5 AA5 36~130
端盖凸缘安装 A3 AA3 36~130
底脚安装 A1 AA1 90~130

型号说明

1、机座号用36、45、55、70、90、110、130表示,其相应机座外径为36、45、55、70、90、110、130mm。

2、产品代号用字母“SZ”表示电磁式直流伺服电动机。

3、产品规格序号由数字组成,在同一机座号中“01~49”表示短铁心产品“51~99”表示长铁心产品;“101~149"表示特长铁心产品。

4、激磁方式用字母表示,“C”为串激式,不注明者,即为他激(并激)式。

5、结构特征代号
对基型结构其代号按表1规定。
对派生结构在其代号后部用H1、H2、H3……表示(按每个机座号依用户提出要求的顺序排列)。

使用条件:
1、海拔不超过4000m;
2、环境温度:-40°C~+55°C;
3、空气相对湿度;
4、振动:振频10~150Hz,加速度2.5g;
5、冲击:7g(峰值);
6、允许温升:不超过75K(海拔为1000m时);
7、任意安装位置;对温热带型电动机还允许在下列条件下工作;
8、有凝露;
9、有霉菌.

 ■ 永磁三相交流伺服电机
技术参数:

型号

规格
 60ST-M06330 60ST-M1030 60ST-M1330 80ST-M1630 60ST-M1040 60ST-M1340
额定功率(W) 200 300 400 500 420 550
额定转矩(N.m) 0.63 1.0 1.3 1.6 1.0 1.3
最大转矩(N.m) 1.9 3.0 3.9 4.8 3.0 3.9
额定转速(r/min) 3000 3000 3000 3000 4000 4000
最大转速(r/min)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额定电流(A) 1.3 2.0 2.6 3.3 2.76 3.61
最大电流(A) 3.9 6.0 7.8 9.9 8.28 10.8
转子惯量(kgm2) 0.091×10-4 0.133×10-4 0.176×10-4 0.218×10-4 0.133×10-4 0.176×10-4
电机重量(kg) 约1.0 约1.5 约1.8 约2.1 约1.5 约1.8
速度/位置检测器 编码器线数:1024p/rev或2500p/rev
结构 全封闭、自冷却(防护方式IP65)
工作电压(AC) 单相220V-15%-+10% 50/60HZ
工作方式 连续
绝缘等级 B
环境 周围温度℃ 0-40℃(不结冰),保存:-15-70℃(不结冰)
周围湿度 80%RH以下(不凝水),保存:90%RH以下(不凝水)
环境条件 室内(不直接受阳光照晒),远离腐蚀性气体、可燃物、油滴、灰尘等
高度 海拔1000m以下
振动 轴向:12.5m/s2 径向:25m/s2

 ■ SVS系列交流感应伺服电机
概述:

SVS系列产品是是在第一代SVS系列的基础上,不断接受市场的反馈及深入研究和分析国外先进的同类产品的技术的基础上,所开发的第二代SVS系列产品。具有更优越的伺服性能、更多的规格范围、精致的全规格压制模外壳,中惯量、低惯量规格选择,在5.5KW以上的伺服驱动应中,具有突出的性价比优势。

1。 规格范围

基准转速 r/min 600 750 1000 1500 2000
功率范围 Kw 22 15-27 7-37 1.2 - 55 1.6-60
扭矩范围 Nm 373 191-364 71-370 8-373 8-278

2。 特点:

覆盖范围广,低扭矩段和同步小伺服交错接壤,大力矩段达到370Nm(1500r/min相当于55KW)

基准转速分布区段较多,600 - 4000r/min, 7档

力矩特性强劲有力,在基准转速点的转矩过载系数2.8倍,基点以下为恒转矩特性,基点以上可达2-3倍功率恒定区域,可以支持快速加微电的力矩要求。

接近线性化设计,力矩/电流→CONST,便于控制和载荷力矩判定。

采用低惯量设计,部分机种有二种惯量设计(低惯量和中惯量),以支持高动态响应。

与欧洲伺服驱动器匹配,可完美实现速度、转矩、位置等全部伺服控制功能。

全封闭自带冷却风机,F级、IP54,高防护、高可靠性、长寿命、铝风叶,安心使用。

编码器机械接口标准化设计,确保PG与主轴同心度,编码器输出线采用专用接线端子,连接可靠便于接线,在结构上保证可靠屏蔽,避免干扰。

采用IP54设计,如果有客户要求,可制作成IP55。

国际主流方型外观设计,采用铝制外壳,外观造型美观大方,符合伺服电机概念性审美观念。

全部NSK轴承,真空浸漆工艺制造,S级振动,出线方向顶部左右可选,卧立安装均十分方便。

刹车选件:匹配德国LENZE刹车(失电制动,220V交流和DC24V直流可选)

热敏电阻选件:匹配PT-100热敏电阻

3。适用场合

适用场合
包装机械 、印刷机械、塑料机械、机床、输送设备等

4。对驱动器合作商的技术支持

提供电动机内部设计参数,以进行参数匹配,使控制模型更精确
配合驱动器厂商对于机器的工艺分析,提供电动机在驱动周期性载荷的电流特性,以配合共同攻坚。

网友A:
伺服电机的原理:学习了。

网友B(2009-06-05):
12
好东东`~~~~~~~~~~~~~~~~

网友C:
还是不懂,呵......

网友D:
伺服电机的原里用数学模式来说的话,那就是PPS控制,6021368

网友D(2009-07-07):
现代自动控制中的闭环控制就是伺服的理论原理。

网友E:
精华,谢谢!

----------------------------------------------------------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02885580a099b39e059c3b74db2e807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