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在电气线路、用电设备的安装、使用与维修过程中,电工仪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电子电器的装修工作中,万用表更是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本篇将着重介绍万用表的正确使用,并使学员通过专业训练能较熟练地操作。其次介绍钳形电流表、兆欧表等的基本测量原理及正确使用方法。
第一节 电工仪表的基本知识
学习电工仪表的基本知识是正确使用和维护电工仪表的基础。本节将叙述常用电工仪表的分类、面板符号、精确度等级和一般电工仪表的基本结构。
一、常用电工仪表的分类    更多:http://www.1718sh.com/
电工仪表按测量对象不同,分为电流表(安培表)、电压表(伏特表)、功率表(瓦特表)、电度表(千瓦时表)、欧姆表等;按仪表工作原理的不同分为磁电式、电磁式、电动式、感应式等;按被测电量种类的不同分为交流表、直流表、交直流两用表等;按使用性质和装置方法的不同分为固定式(开关板式)、携带式;按误差等级不同分为0.1级、0.2级、0.5级、1.0级、1.5级、2.5级和4级共七个等级。
二、电工仪表常用面板符号
电工仪表的面板上,标志着表示该仪表有关技术特性的各种符号。这些符号表示该仪表的使用条件,所测有关的电气参数范围、结构和精确度等级等,为该仪表的选择和使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电工仪表的精确度
电工仪表的精确度等级是指在规定条件下使用时,可能产生的基本误差占满刻度的百分数。它表示了该仪表基本误差的大小。在前述的七个误差等级中,数字越小者,精确度越高,基本误差越小。0.1级到0.5级仪表精确度较高,多用于实验室作校检仪表;1.5级以下的仪表精确度较低,多用于工程上的检测与计量。
所谓基本误差,是指仪表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由于本身内部结构的特性和质量等方面的缺陷所引起的误差,这是仪表本身的固有误差。例如0.5级电流表的基本误差是满刻度的0.5 /100。若所测电流为100A时,实际电流值在99.5~100.5A之间。
四、常用电工仪表的基本结构
常用电工仪表主要由电木或铁皮或硬塑料制成的外壳、有标度尺和有关符号的面板、测量线路(简单仪表无)、表头电磁系统、指针、阻尼器、转轴、轴承、游丝、零位调整器等组成。
五、电工仪表的保养
1、严格按说明书要求,在温度、湿度、粉尘、振动、电磁场等条件允许范围保存和使用。
2、经过长时间存放的仪表,应定期通电检查和驱除潮气。
3、经过长时间使用的仪表,应按电气计量要求,进行必要的检验和校正。
4、不得随意拆卸,调试仪表,否则将影响其灵敏度与准确性。
5、对表内装有电池的仪表,应注意检查电池放电情况,对不能使用者,应及时更换,以免电池电解液溢出腐蚀机件。对长时间不用的仪表,应取出表内电池。
更多:http://www.1718sh.com/

网友A:
基本知识,还是要努力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