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最近在搞一机多用户实验室建设,遇到一个问题:GXDeveloper在传输程序时,com口可以任意选择,能不能通过修改该软件使得选择com口时需要输入密码?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不可以~~~~

你可以通过为你的操作系统用户设定权限来禁止非授权用户更改操作系统硬件设定。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不过我们的这套设备是一机多用户终端,各个用户都必须设置为管理员权限.

网友B:
呵呵;这些功能除非你得到三菱官方的授权后请他们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