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思路:分别用变频器控制龙门吊的大车与小车,两台变频器间可以通讯,能否可以让这台龙门吊的吊钩在地上画出一个任意直径的圆.类似数控切割机能切出一个圆.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很好奇的说。用天车画圆想做什么呢?这个创意的目的?

楼主:
因为我有台设备想从结构上改变,所以看到数控切割机能切割圆,就想从结构上对那台设备改造.

网友B:
行车的行为艺术,不过理论上是可行的,你只要算好控制曲线

网友C:
用变频器控制精度上应该差一些的
而且行车系统惯量很大,反应速度会相对慢好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