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各位大侠:
     我需要利用三菱PLC实现计时,从运行开始计时,运行48小时后断电(断电有输出节点控制)

     可是我看了PLC的定时器最多的只有100ms,如果这样的话48小时有48*60*60=172800s,要用好多个计时器

     有没有其它途径可以方便快捷的计时的?

网友A:
将定时器设定为60S,然后配合计数器~

或者使用读取系统时间的方法,无需定时器。

楼主:
我读了我PLC的系统时间,时间已经不对了,看来只能利用第一个方法了

网友B:
重新修改一下PLC的系统时间设定编程时间.

网友C:
用M8014进行计数,用掉电保持型的;
计到2880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会有60秒内误差;

网友D:
也可以用8013试试
3600秒一小时  乘以48

网友E:
三菱有个计时的指令,HOUR,可以用这个的

网友C:
呵呵;计小时的对应的误差就太大了;

网友F:
计数器配合定时器使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