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53模块配置

楼主(2009-04-02):
1,现有10台伺服,用S7-200cpu226的,是用5个CPU呢,还是用扩展模块EM253?

2,em253能带几个伺服,我看只有P0,P1,是不是只带2台?

3,伺服控制器和电机是一一对应的,还是可以多个伺服控制器控制一个电机?

网友A:
1、使用EM253无法使你控制10台伺服,因此你还是需要使用多台PLC或者PLC+EM253这样的组合方案。
2、EM253可以带有单轴伺服,P0与P1是集电极输出~与方向信号,如果你要接驳差分信号,可以在P0+,P0-,P1+,P1-上接线。
3、伺服控制器与伺服电机是一一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EM253无法使你控制10台伺服,因此你还是需要使用多台PLC或者PLC+EM253这样的组合方案。
2、EM253可以带有单轴伺服,P0与P1是集电极输出~与方向信号,如果你要接驳差分信号,可以在P0+,P0-,P1+,P1-上接线。
3、伺服控制器与伺服电机是一一对应。

以上

1,用PLC多台方案还是(PLC+多个EM253方案)性价比高,哪个省钱些?

2,集电极输出和方向信号什么意思,例如台达伺服有SIGN,/SIGN;PULSE,/PULSE,是不是把P0,P1或P0+,P0-,P1+,P1-分别接到SIGN,/SIGN;PULSE,/PULSE上面?那CPU自带的Q0.0,Q0.1也和P0,P1一样接法吗?如果这样的话,一个CPU或一个EM253只能接一台伺服了?

网友B:
呵呵;成本上应当是多个PLC更合算;
但EM253的性能要比PLC上自带的强;

网友C:
我上次碰到和你一样的情况,不过我只有7个驱动,其中4个是2对,实际需要5个脉冲输出,最后我选用OMRON的CP1H,2个CPU,一个主一个从,现在用着都还不错,你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