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在炼铁厂卷揚中用的料车行程中使用的,主令控制器用来控制料车的减速和到位.用来学习一下程序.求教高手.

网友A:
呵呵,问的糊里糊涂,200那有什么编码器?是不是问高速计数口输入?怎么用看帮助!写的很清楚。

网友B:
CPU226CN的数字输入可用做编码器的输入使用
程序是进行格雷码转换即可
电话041139737287

网友C:
速度反馈可以用编码器进行,具体用法参考系统手册的高速计数部分,检测小车到位直接装个接近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