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PLC一般可以通过那些方法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网友A:
PLC一般可以通过那些方法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
变品器是控制马达的转速! 变频器的转速  看不懂
有高手知道的说下

网友B:
模拟量,脉冲等

网友C(2009-06-24):
模拟量0-10V或0-5V,或者通过通讯的方法实现频率的变化

网友D(2009-07-24):
变频器本身就可以控制转速!!

-------------------------------------------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有用脉冲控制变频器吗`???
有的,三菱就有的,输入脉冲实现运行定位

网友G:
电压,多功能端子,通讯啊,模拟量等等

网友H:
常用的有三种方式:
多段速、模拟量输出、通讯;
当然如果变频器支持PWM,也可以用这个;

网友I:
1、采用多段速度。
2、利用PLC的DO端子控制变频DI端子实现变频端子调速。如变频的DI1闭合转速增加,  DI2   闭合转速减少。
3、PLC输出模拟值(0/4~20mA或0~10V)调节变频速度。
4、PLC与变频通讯,改变内部地址值,改变转速。

1、3使用较多

网友J(2011-08-28):
不错,楼上说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