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变频器和PLC在一起使用时,会出现变频器干扰PLC的正常运行(电磁辐射,高频信号),有什么措施?

网友A:
电源隔离方式,供电电源最好与变频器独立;PLC远离变频的电力线;通讯传输线采用双绞线;可以增加磁环等方式。

网友B(2012-03-03):
PLC加装EMI滤波器

网友C:
变频器接地

网友D:
使用带屏蔽层的通讯线,并且屏蔽层进行有效的接地。

网友E(2012-06-19):
控制线、信号线分开;有效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