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044的问题?

楼主(2009-04-02):
D4044可用来在一次正缘触发执行一笔通讯命令模式下提升通讯处理效率,请问效率更高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还要用来设定效率低的?

网友A:
A机型中,X0~X3这4点属于“中低速”输入点,而其余的输入点均属于“低速”输入点。它们输入临限电流是不一样的,前者需大于4.2mA,后者只需大于2.3mA即可。
因此会出现前四点驱动不起来的问题,加大输入电流即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讲的是不错! 可怎么看也不象是楼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