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假如只控制一台伺服
1,用CPU上的Q0.0,Q0.1连接到伺服控制器上(这两个点必须连到伺服器上,还是只用连1点)
2,然后就是把数值输入SM68,70,72等参数就可以实现Q0.0,Q0.1的脉冲输出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大概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