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9-04-02):
PLC通讯板上422接口和电脑串口通讯该怎么接线?望各位提供

网友A:
一般要一个连接适配器,把422接口转换为RS232接口

网友B:
呵呵;三菱的嘛?
最好买现成的编程电缆;

网友C:
三菱:422模块(FX2N-422-BD)+一根SC-09的编程线

网友B:
OMRON的具体是什么PLC配什么模块的?
与电脑连最好用RS232的通讯模块;

楼主:
cj1g   我想用通讯板上的422和触摸屏通讯。本来以前是232可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