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PLC脉冲输出点的电压为什么会在DC12V~24V?

楼主(2009-04-02):
我是在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器中出现这个问题
驱动器额定电压需要DC5V
如果使用DC12V则需要加限流电阻
所以直接选择DC5V
结果为因为图中的PLC额定负载电压为DC12/24V
所以导致步进电机不动作
请教各位,能给出该图中为什么负载电压必须在DC12/24v?

网友A:
呵呵;你用的什么PLC ?
三菱的FX系列晶体管可以带负载电压DC5~30V;

楼主:
LG的
电压问题经过加限流电阻已经解决了
主要是原因想不出
我觉得可能是电压小了之后,输出信号不能达到驱动器的接收要求
或者是稳压管的整流范围在12~24V之间
当初没学好啊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呵呵;这与图上的电阻、稳压管等元件都有关系;

楼主:
恩
埋头看书 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