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步进电机当作送料用!比如要求送料10米!当送到5米时,机器必须被暂停!~当在运行时送的料竟然有15{加上暂停前的5米}米长!~各位大虾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步进电机再运行时送的料只要10米{加上暂停前的5米}!~

网友A:
你暂停时,是不是将脉冲输出给清除了。你应该做一个暂停标志。
或者你脉冲发送分两次发也可以搞定

网友B:
三菱的没有暂停功能,如果要暂停,这要在程序里面写上去。
永宏PLC有暂停功能。其它PLC还没有发现。

楼主:
各位师傅,如果三菱FX1S要实现这个暂停!~那程序该怎么写!~请高手指点下!~小第在此谢过!

网友C:
算出走10米远步进需要的脉冲数,然后跟特殊寄存器D8140比较,但这样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B: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当你在任何一处输入暂停,由输入指令的下降沿把D8140或D8142的当前值送入位置控制数据处保存。当下次启动时调用此数据。数据寄存器应是D200以上地址。

网友D:
呵呵;你的程序里暂停后相当于又重新开始了;

网友E:
可以用禁止输出?

网友B:
禁止输出不可以用,禁止输出只是输出没有了,但是内部继续在运行。

网友F:
wushulin的方法最好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方式。当你在任何一处输入暂停,由输入指令的下降沿把D8140或D8142的当前值送入位置控制数据处保存。当下次启动时调用此数据。数据寄存器应是D200以上地址。

楼主:
谢谢各位!~我用的绝对位置控制!~DRVA D225 D228 YO Y4.        在急停的下降沿用个减法指令SUBP D228 D8140 D228  就可以了!~感谢各位师傅!~特别是给我提示的2个师傅!~

楼主:
各位师傅我在问下!~有没有可能当D8140和D228是数值一样时!~则在传入D228的数据为0
那么脉冲数不就变成无数个输出了!~如果有可能的话!~那该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禁止输出不可以用,禁止输出只是输出没有了,但是内部继续在运行。
也就是说脉冲数继续在产生
处于无控制状态
学习了

网友G:
SUBP D228 D8140 D228 中的228是不是225啊,我觉得不对啊

网友H:
懂的应该再说的详细点吗?我也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