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数控改造

楼主(2009-04-02):
哪位大侠从事机床数控改造啊,推介几本书吧,好像市面上这类型的数不多啊,越多越好啊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分一下机械和电气吧,两方面都有的好像不多。
不过改造来说还是电气的活多点,相对也难度大点。
书的话,你看看系统提供的简易调试手册,多看几遍,再理解理解参数就会有自己的方向了。

网友B:
我主要从事数控折弯机  剪板机的维修改造

   书的话上面写的很片面,多动动手    看看电气原理图     自己没事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