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我单位一台日本进口设备,附带了一台380/200V的变压器,机床名牌额定电流是86A,请问电柜内选择多小安培的断路器进行供电合适?应该怎么算啊?

网友A:
选100A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如何计算?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功率基本不变来计算变压器原边的电流。推荐选择D特性的。

网友C:
100A足够了!

网友D:
铭牌上标好了86A那如果配电用断路器100A就够了

网友E:
这个不管你怎么算,你的额定是86A,你选的时候肯定要选比他打的啊,选100A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认为选100A就足够了,小于86A肯定不行,大得太多也不合适。

网友G:
100合适,反正你又不是要启动电机

楼主:
我是选的100A的断路器啊,可有时机床合闸时,100A的空开会跳啊。是怎么回事?

网友H:
起动电流太大了,还是选择160A的安全耐用

网友H:
有电机的工作的场合电流要放大一倍以上。。。

网友I:
应该100A够了,我估计你86A不会是单一个电机吧,应该是你的空开有问题。如果是86A单电机我建议你用120A的

网友I:
100A可以了。我估计你86A不会是单一个电机吧。你的空开可能有问题。如果86A是单一个电机的话就应该用120A的空开比较适合。

网友J:
额定电流是86A,我选断路器的经验是额定电流的1.5倍.这样绝对可以.

网友K:
一定要用D型的,100A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