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年月日的正确了 RW60005 60004 60003

时分秒用60002  60001  60000 显示不正确

都是BCD格式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把正确的地址复制过去,改一下60000~60002就可以了。
按上述可能是显示成60秒以上的数去了。应该还是地址里的数据没有设定正确。
看一下是不是16位数据,如果是32位就要回来。

楼主:
用LW9010到9015  可以实现
有空再研究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