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s系统

楼主(2009-04-02):
各位师傅们,现有一个新工厂,要布置电力系统,由于是新手,想多学点东西,听说现在基本上都使用TN-S系统,我查了资料,可都比较简单,基本是都是简单的介绍了TN-C,TN-S,TN-C-S的区别,我现在想知道TN-S系统在设计、施工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比如零线与保护线一经分开就不能再重合等等),特别是TN-S系统的设计规范什么的,不知道哪位大师有,能不能指教指教,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TN-S是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其中的N线与PE线分开走,设备可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但不允许同时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在用户端做重复接地。

网友B:
N线是工作零线,PE线是保护零线,保护零线要重复接地

楼主:
那请问在设计该系统时要注意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