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我们公司有一台变频电机带动一个类似于转鼓一样的负载,运转的时候转动惯量较大,变频器是用的西门子6SE70系列,在1年前的调试的时候设定控制方式为V/F,但是在运行的时候以常由于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而跳停,后来就转用矢量控制方式,直到昨天晚上该电机在停机后再启动,变频器直接报过电流的报警,经检查电机,电缆,还有负载都没有异常现像,后将控制方式改回到V/F,启动后运行正常。但是运行半小时后又出现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而跳停,再启动后运行到现在都没有任何问题。想请教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第一先查:机械正不正常或负荷正不正常
第二就要从变频器下手了:电机到变频器的电缆多长?电机跟变频器间距离长的话,对布线、选型、安装等都有要求。惯量大的负荷加减速的时间一定要调整合适;启动转矩调整特性最好用自动的,最好不要手动去调整,除非有特殊要求;在从一般的标量转到矢量时,要精确控制都要事先进行电机模型的识别。电缆容性太大也有可能!
我的想法只有这么多了,不知对否?!

楼主:
谢谢你给的建议,你说的启动转矩调整特性用自动的?是可以在参数中设定的吗?具体是怎么样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