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我用的是PLC200  CPU226 后面还带一个数字模块和两个235模块,西门子KTP178触摸屏.不知怎么回事,怎么也能信不上,它们用的是九针头通信,接3针与8针还有屏蔽.刚开始通信还用的好好的,以前也用过这个,不知怎么了现在怎么也通信不上了,不知是那设置不对了.那位高手帮小弟想想会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地址的设置和波特率的相关的问题,具体怎么设置我现也大清楚

网友A:
与地和波特率有关系,如果设置不正确是无法通讯的,还要检查你的通讯线是否良好!具体可以参考200的中文使用手册

网友B:
你可以重新下载一次程序看看!两边都要下载,如果在不行可以打电话给西门子技术服务中心!

网友C:
首先换条电缆试一下,还是不行检查一下通讯设置是否被改过;

网友D:
四楼的处理方法是先从最简单的入手,再一步步深入,我支持!
不知大家是否也支持?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