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想自己作一條PRO-FACE編程電纜,按論壇提供的圖紙,就是不知道哪裏有PRO-FACE編程口的8針插頭哪裏有買?各位師傅深圳哪地方有買?謝謝!

网友A:
这个电缆一般要定制。市场上的只有键盘头。

8根针都要接线。批量做的话这根电缆如果是3米的话成本也就在10块钱以内;

单独购买绝对不划算。

网友B:
呵呵;你想批量生产?

网友C:
影碟机用的视频S端子插头一模一样
网上有卖的
如果少量用,建议用台达PLC编程电缆代替,价格在20元左右
如果是编程,还不如买成品的编程电缆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