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2):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V/F和矢量控制应该怎么选择?
各有什么优缺点?我看过一本手册,上面说200KW以上的电机应该采用矢量控制方式。

网友A:
呵呵;这个与负载、平时运行的频率、电机、变频器都有关系;

网友B:
楼上的说的过于笼统啊,能不能稍微讲的详细点啊

网友C:
-----------------------------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的控制方式V/F和矢量控制应该怎么选择?
各有什么优缺点?我看过一本手册,上面说200KW以上的电机应该采用矢量控制方式。


这个一定是在西门子的工程型变频器实用大全里读到的。西门子的工程师认为,对于超过200kW以上的交流异步电机,其转动惯量和起动力矩一般都很大,采用V/F控制在低频段是很费劲的,甚至启动不了堵转,所以SLVC或者VC启动和运行比较安全。这是他的论点出处。

其实个人认为话说的没错。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的教条,200kW以上的电机控制就一定非要矢量控制吗?未必,针对风机泵类的抛物线负载特性,采用V/F曲线控制也行的。没必要非得矢量控制。因为,风机泵类负载的抛物线负载特性,没必要快速启动,而且启动过程基本是惯性负载转矩起作用,只有转速达到一定以后,风阻负载才起作用。采用V/F曲线控制足矣。

网友D:
应该说两种控制方式与电机的容量是没有关系的
选用何种控制方式,一般要根据控制系统与负载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