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测量

楼主(2009-04-03):
为什么我在测量三相电源的时候量出UV有电压,VW有电压,但是UW怎么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A:
你用的是不是三相电呀!
是不是UW是同一相

网友B:
三相电,其中一相有问题

网友C:
三相电是多少伏的,量出来的电压又是多少伏。

网友D:
电压最低的那相缺相了。很可能是320V左右。这个电压是从电机或其它负载返回来的电压。

网友E:
如果是在断路器下口量的电压就有困难了

网友F:
估计就是有一相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压最低的那相缺相了。很可能是320V左右。这个电压是从电机或其它负载返回来的电压。
我原来量过三相,有一相显示110,是怎么回事

网友E:
最好是用电流来判断哪相是缺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好是用电流来判断哪相是缺相
不分恒压源,恒流源?

网友E:
楼上的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吗?

网友H:
楼主你能否把情况说得详细一点?
这样大家就不用猜来猜去了!
你在哪里测的三相电压?电压又是多少呢?

网友I:
两次测量的电压不一样吧?感觉是缺相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没明白楼主的意思吗?

我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网友J:
缺相
你量的电压是多少啊
我想没有别的了

网友K:
这就是缺相啊
看看是不是线的接头松动了

网友L:
如果VW=220  VU=220   则UW  短线接地或借壳了。 很危险!

网友M:
严重缺相,杳清楚了再投入.

网友N:
估计是缺相了

网友O(2009-05-10):
说三相其实只有二相吧?

网友P:
我是个初学者希望老师们多指点!!谢谢了!

网友Q:
缺相了,OR UW同相了
我也曾见过这问题,UV,VW有380 但UW 没电压
U V W 对地都有220
结果一查是安装电工把U和W接在同一相上了.

网友E:
接在一起居然没有相间短路

网友R:
好象是缺相了,不过怎么能出来110V电压呢

网友S:
12楼说得很专业。

网友S:
纠正上述错误!!是21楼说得很专业。不好意思错写成12楼了,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T:
当测量值有缺相时,再测量上一级看是否正常

网友U:
UW是同相

网友V(2009-07-08):
其中一相是不是有问题啊  你测得都是多少伏呢 具体说下

网友W:
电压最低的那相缺相了。这个电压是从电机或其它负载返回来的电压

网友X(2009-08-21):
U、W是同一相或U、W其中一相断路。

网友Y(2009-09-22):
如果两相量,分别量两组,电压要是相同或接近就是三项平衡,否则是缺相!!!!

网友Z:
典型的缺相问题

网友AA:
缺少一相电。

网友AB:
首先你要确认你测试的是380V三相电源,如果是,那么最大可能就是U相与W相在某处已短接,且U相或W相已烧断。如果你侧的电源是220V,那么结果是很正常的,V相是火线,U相、W相分别是零线和地线。

网友AC:
如果在有负载的情况下量的,请拆调负载再测量一下,如还是这样,就是电源有一相有问题,否则问题就出现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