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各位好,眼下有几个D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可否用于AC24V的控制电路中呢?
若不能,如何添加其他东西可以用呢?
望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呵呵;
用开关电源就行了;

网友B:
如果你现在电路已有AC 24伏电源的话,可以加一个整流桥和一个滤波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现在电路已有AC 24伏电源的话,可以加一个整流桥和一个滤波电容。
这样是不行的,如果是AC24V,整流滤波后有32V左右。所以只能用AC18V变压器才可以。一般DC的型号用AC,有点不是很好,AC的相同电压要高多了。容易烧线圈。
假如是AC24V,最大值应该是24X1.414也就是根号2。这样很好计算的了。最大值有34V.所以是不行的。

网友D:
你可以按3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E:
说的对
如果对于变压整流不是很专业,最好不要弄了
有些电器件超过几伏就烧掉了,我有一次就烧掉了七个红外光控,被老板好批了。
用开关电源很简单的

网友F:
不行,换一个电磁阀线圈吧。

网友G:
直接用是不行的,要用整流电路变成直流才用。

网友H:
非常同意4楼楼主的说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好,眼下有几个D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可否用于AC24V的控制电路中呢?
若不能,如何添加其他东西可以用呢?
望指点一二,谢谢!
由于电磁阀线圈的结构不同(交流的有短路环而直流的没有)所以不能直接代换.其实可以用整流或开关电源来解决"D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用于AC24V的控制电路中".当然买个带AC24V线圈的先导头改装一下就可以使D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彻底变成A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了,一劳永逸.

网友J:
由于电磁阀线圈的结构不同(交流的有短路环而直流的没有)所以不能直接代换.

网友K:
不能用AC24V电源,只能用DC24V,加个开关电源。

网友L:
加桥式整流  不要电容   或者 半波整流加电容

网友M:
肯定不行的AC是交流DC是直流

网友N:
不能换的!直接换成AC两位三通电磁阀这是最快的方法了!

网友O:
可以买一块7824三端稳压块接在整流电路后面即简单又实用。

网友P:
7824系列输入电压不能高于33V

否则会挂

网友Q:
不可以的
可以更换电磁阀的线圈,也可以通过两个交流线圈的中间继电器转接

网友R:
各位都是高手,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大有裨益,特别是9楼的。

网友R:
提醒一下15楼,用7824还要考虑功率能否承受.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各位好,眼下有几个D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可否用于AC24V的控制电路中呢?
 若不能,如何添加其他东西可以用呢?
 望指点一二,谢谢!
由于电磁阀线圈的结构不同(交流的有短路环而直流的没有)所以不能直接代换.其实可以用整流或开关电源来解决"D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用于AC24V的控制电路中".当然买个带AC24V线圈的先导头改装一下就可以使D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彻底变成AC24V的两位三通电磁阀了,一劳永逸.

对,如果你互换的话,可能交流的就没有直流的功率大。

网友T:
不能用。线圈会有噪声的

网友U: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V:
买个开关电源吧,这是最简单的,开关电源也便宜。不要用交流电磁阀,交流容易烧。我就改制过一台机床。把交流全改成直流了。线圈再也没有烧过。

网友W: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X:
用三楼的方法最简单,确实如同后面的朋友所说电压会升高,但那是在阀没有通电的时候,接通后电压会降下来的,如果还有接近开关之类的负载,在滤波电容2端接一个负载电阻即可,如果纯粹是电磁阀,就不用滤波电容了。

网友Y(2014-04-02):
一个字,换

网友Z:
果断换,老板要的是效果,不是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