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如题,PLC刚起步,想问下大虾,怎样让FX2N-48MR同时扩展FX2N-4AD和FX2N-2DA啊?谢谢了。。

网友A:
呵呵;FX2N最多可以带8个这种模块;
FX2N-4AD接在主机的右侧;
FX2N-2DA接在FX2N-4AD的右侧;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下FX2N的使用手册,上面有介绍的。

网友A:
只有两个的话不用考虑那么多,依次相连就行了,注意编程时对应的模块号;

网友C:
应该没有顺序的,接到PLC的右边,编程时对就相应的地址块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