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数显表编程

楼主(2009-04-03):
我如果采用四位BCD数码转换表,型号可能是HMDTY-BCD-4,想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数显表是跟PLC之间是怎么联系。是直接显示PLC存储区的数据,还是要经过怎样的运算和转换啊?编程的时候需要运算吗?还是直接把需要显示的数据送到输出就行?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看你的数显表的输入信号,如果是BCD码输入,PLC输出BCD码就可以。

网友B:
BCD数显表当然接收BCD数码啦,PLC用几个输出点输出BCD码就可以了,在编程中要把数据先进行BCD转换,然后MOV到输出.

网友C:
数显表不同于文本显示器,无法对应PLC中的地址
要用BCD指令,输出BCD码到Y上,然后对应的Y与数显表接线

网友D:
太浪费PLC输出点,国内有用通讯功能的数显表,用几个点就可以显示PLC内对应的寄存器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