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用位置模式时,有PULSE,/PULSE;SIGN,/SIGN。两组接线

这两组接线如果连S7-200cpu时,必须都得接脉冲输出Q0.0,Q0.1吗,
PULSE线和SIGN线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呵呵;首先你要选是正脉冲/负脉冲形式,还是脉冲+方向形式;

网友B:
PULSE,/PULSE;SIGN,/SIGN与Q0.0,Q0.1肯定要接的,看你是把Q0.0编程时设为是什么,伺服默认的是脉冲+方向的。即:PULSE + SIGN.

网友C:
集电极接线时,PULSE都要接到PLC输出脚上的。SIGN接到一起,接到PLC的输出公共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