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楼主(2009-04-03):
触摸屏上,位置的最小单位是1mm,速度是0.1mm,而现在他们都是乘125,速度不应该是乘于12.5吗?请问速度的计算还跟什么有关?谢谢
伺服是台达B系列,电子齿轮比是4:1,螺距20mm。

网友A:
呵呵;触摸屏上可以设定小数点的位数;

楼主:
谢谢,可能我没讲清楚,我问的是,速度不应该是乘12.5吗?为什么他乘的是125?请问速度的计算还跟什么有关?

网友B:
以上程序有点怪,时间和目标值完全是二个不同的东西。
是不是标注错了?
目标值一般指多少脉冲。

楼主:
是标错了,dt406也是一个位置,他用的是相对定位,目标值是通过触摸屏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