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如果用万用表来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那么测得的只是在低压下的绝缘电阻值,不能真正反映在高压条件下工作时的绝缘性能。兆欧表与万用表不同之处是本身带有电压较高的电源,一般由手摇直流发电机或晶体管变换器产生,电压为500~5000V。因此,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能得到符合实际工作条件的绝缘电阻值。
1 兆欧表的使用维护
(1) 测量前要先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并将设备的导电部分与大地接通,进行充分放电,以保证安全。用兆欧表测量过的电气设备,也要及时接地放电,方可进行再次测量。
(2) 测量前要先检查兆欧表是否完好,即在兆欧表未接上被测物之前,摇动手柄使发电机达到额定转速(120r/min),观察指针是否指在标尺的“∞”位置。将接线柱“线(L)和地(E)”短接,缓慢摇动手柄,观察指针是否指在标尺的“0”位。如指针不能指到该指的位置,表明兆欧表有故障,应检修后再用。
(3) 必须正确接线。兆欧表上一般有三个接线柱,分别标有L(线路)、E(接地)和G(屏蔽)。其中L接在被测物和大地绝缘的导体部分,E接被测物的外壳或大地,G接在被测物的屏蔽上或不需要测量的部分。
接线柱G是用来屏蔽表面电流的。如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时,由于绝缘材料表面存在漏电电流,将使测量结果不准,尤其是在湿度很大的场合及电缆绝缘表面又不干净的情况下,会使测量误差很大。为避免表面电流的影响,在被测物的表面加一个金属屏蔽环,与兆欧表的“屏蔽”接线柱相连。这样,表面漏电流IB从发电机正极出发,经接线柱G流回发电机负极而构成回路。IB不再经过兆欧表的测量机构,因此从根本上消除了表面漏电流的影响。
(4) 接线柱与被测设备间连接的导线不能用双股绝缘线或绞线,应该用单股线分开单独连接,避免因绞线绝缘不良而引起误差。为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被测设备的表面应用干净的布或棉纱擦试干净。
(5) 摇动手柄应由慢渐快,若发现指针指零说明被测绝缘物可能发生了短路,这时就不能继续摇动手柄,以防表内线圈发热损坏。手摇发电机要保持匀速,不可忽快忽慢而使指针不停地摆动。通常最适宜的速度是120r/min。
(6) 测量具有大电容设备的绝缘电阻,读数后不能立即停止摇动兆欧表,否则已被充电的电容器将对兆欧表放电,有可能烧坏兆欧表。应在读数后一方面降低手柄转速,一方面拆去接地端线头,在兆欧表停止转动和被测物充分放电以前,不能用手触及被试设备的导电部分。
(7) 下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还应记下测量时的温度、湿度、被试物的有关状况等,以便于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
2 兆欧表的选择
兆欧表的选择,主要是选择它的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绝缘电阻要求高,须选用电压高的兆欧表进行测试;低压电气设备内部绝缘材料所能承受的电压不高,为保证设备安全,应选择电压低的兆欧表。
选择兆欧表的原则是不使测量范围过多地超出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以免因刻度较粗而产生较大的读数误差。另外还要注意有些兆欧表的起始刻度不是零,而是1MΩ或2MΩ,这种兆欧表不宜测量处于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为在这种环境中的设备绝缘电阻较小,有可能小于1MΩ,在仪表上读不到读数,容易误认为绝缘电阻为1MΩ或为零值。

网友A(2011-03-20):
以前使用没注意过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