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减速机漏油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事情,这不仅浪费资源,更对减速机的使用寿命产生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对减速机漏油的现象进行分析。 在封闭的减速机里,每一对齿轮相啮合发出热量,随着运转时间的长久,使减速箱内温度逐渐升高,而减速机箱内容积不变,箱内压力也随之增加,箱体内润滑油经飞油,洒在减速箱内壁。由于油的渗透性比较强,在箱内压力下,哪一处密封不严,油便从那里渗透出来。 减速机结构设计不合理引起漏油,如设计的减速机没有通风罩,减速机无法实现均压,造成箱内压力越来越高,这时就会出现漏油现象。 没有认识到减速机漏油的危害性,因此在减速机封盖操作时马马虎虎,即使减速机结构设计很好,结果还是出现漏油现象。

网友A:
你是指封盖时里面压力要减小??

网友B:
对于使用者来讲这个问题很难处理,还是希望生产厂家多注意

网友C:
密封性是首要的同时大型减速机也应有油位测量的装置

网友D:
如果是油箱漏油,那就没有办法了,一般这个要看厂家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B:
减速机一般都有油位观察孔来显示油的液面

网友E:
减速机"爬油"造成漏油的基本属于正常范围(设计好坏只是漏多少的问题).维修后密封处理不当才是漏油的关键.还有油的特性有许多指标,如果用错了牌号也会造成漏油这就不能怪设计了.
以前西德进口的液压设备从不漏油,但换过油或打开修理过后就"一地木屑了"而且三天不换木屑就走不进人了.所以修理液压设备也是一门学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