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选型

楼主(2009-04-03):
请问大虾 直流开关电源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计算各电路的电流还是求功率,24V的继电器怎么算的,领导问我开关电源的功率能不能选小点,不知道依据..

网友A:
呵呵;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与电流是对应的;
比如你输出DC24V 50W的,上面标的额定电流就是2.1A;
如果输出有多组电压的话,功率就是几路之和;

至于能不能用小的代替,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的负载是多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与电流是对应的;
比如你输出DC24V 50W的,上面标的额定电流就是2.1A;
如果输出有多组电压的话,功率就是几路之和;

至于能不能用小的代替,关键是你要搞清楚你的负载是多大;
同意楼上的,这个关键就是要先看你负载有多大才能选择

网友A:
负载最大时测量一下对应的电流;
如果与额定值相差在20%以内,就不要更换了;
如果差的太多,可以考虑用小功率的;

楼主:
对于PLC晶闸管输出的24V的直流继电器线圈,PLC上说明说是每个点最大300mA,线圈我也查了下0.9W,那我开关电源到底以哪个为准的啊  线圈还是输出点?

网友C:
关电源以直流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为准,输出点的电流是这个输出点的容量,也就是说你的直流继电器线圈的电流不能大于300mA否则就要用更小的继电器来做中继扩大容量.

网友A:
呵呵;当然以线圈的电流来计算,否则继电器输出的最大电流2A/点,你如果带10个那还不要选20A的开关电源;
一个线圈的电流大约也就40mA左右,你按总量适当放大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当然以线圈的电流来计算,否则继电器输出的最大电流2A/点,你如果带10个那还不要选20A的开关电源;
一个线圈的电流大约也就40mA左右,你按总量适当放大点就行了;

那PLC得输出点的电流不是没什么意义了么

网友A:
呵呵;那个只是充许的最大电流,又不是你必须要用的电流;

网友D:
开关电源的型号一般是电流,就是开关电源能提供的最大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