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请问有人知道 怎么把0-5v模拟信号  放大成0-10v啊

有具体电路最好了或在哪可以找到,wangjun@wison.com
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正要用呢!

网友B:
学过《模拟电子技术》这门课吗?用比例运算就可以了,元件很简单,一个运放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C:
用5V的信号控制10V的电源就OK拉

网友D:
变送器
用电压变送器,自动化门市有售

网友E:
我记得我原来装过,有这样的模块买,0~5V输入  0~10V输出   也不贵

网友F:
有安全栅就可以,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可以咨询安全栅厂家,品种类型很多的,比如DEHN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