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1.什么是正脉冲/负脉冲形式,脉冲+方向形式

2.是不是在脉冲控制下,电机正反转就是根据脉冲的正负觉得的。

3.用西门子200plc,如何控制伺服正反转?
  a.CPU自带的只能发正脉冲啊,怎么既可以发正,又可以发负脉冲

网友A:
呵呵;正脉冲/负脉冲形式,带一个轴要2个脉冲输出;正脉冲时就正转,负脉冲时就反转;

脉冲+方向形式只有一个输出脉冲就行了,另一个给定运转信号,如信号ON就正转,OFF就反转;
200的一个PLC上带2个脉冲,如果用正脉冲/负脉冲形式,那么PLC只能带一个轴了;
脉冲+方向形式可以同时带2个轴;

这样讲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正脉冲/负脉冲形式,带一个轴要2个脉冲输出;正脉冲时就正转,负脉冲时就反转;

脉冲+方向形式只有一个输出脉冲就行了,另一个给定运转信号,如信号ON就正转,OFF就反转;
200的一个PLC上带2个脉冲,如果用正脉冲/负脉冲形式,那么PLC只能带一个轴了;
脉冲+方向形式可以同时带2个轴;

这样讲明白了吧?

多谢啦,另外还有个AB相脉冲列什么意思啊?

网友B:
这几种方式是用于抗干扰和对应伺服放大器功能的
如果你用的PLC和伺服都有这三种方式,最好是选择AB相脉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