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但MET 32N型号的断路器失压线圈烧掉了后,,现在又急需要用电。。可以把失压线圈短接掉吗?????在合闸、、、、

网友A:
失压线圈可以不用的,接失压线圈的两根线可以加绝缘摔开但不能短接。

网友B:
应急方法就是把开关外壳打开,找到失压线圈和衔铁,然后找东西将衔铁赛住,安装好外壳,送电

楼主:
我感觉我问这样的问题真的好幼稚啊。。。如短接。。。那开关一定合不上因为短路了。。。。二次回路保险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