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请教:
    组态王6.51打开运行时显示“调色板组件错误,请重新安装并注册ColorWindow.DLL”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0-04-08):
找到文件注册
开始----运行-----regsvr32 ColorWindow.dll
"前提是你的ColorWindow.dll文件已经存在windows\system32文件里,如果不在把你的ColorWindow.dll文件拷到windows\system32文件里就行了"
ColorWindow.dll文件在安装文件里有,如果还不行联系我(QQ:348949841)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