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大家好 ,我新来的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我是一个电子厂的电工我们厂比较小用的是三相四线制外加一根底线共五线。分为3条流水线每条大约有40个日光灯20个烙铁 。另外只有一台回流焊,今天把回流焊启动后其他流水线的日光灯会不停的闪烁随着回流焊温度不断升高闪烁的更厉害甚至不亮,希望到家等帮我找出原因。对了其中一天流水线是一个星期前刚装上的。

网友A:
一.检查负载是否平均,二检查线路是否过小,一般来说,回焊炉要独立回路.三,变压器容量是否足够

网友B:
负载过大

网友C:
如果你是公用变压器的话可能是主线太长太小造成压降大。把主线加粗吧。如果是自己的变压器看看能否改变一下变压器的变比来提高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负载过大
同感

楼主:
如果负载不平衡  应该怎么办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啊
如果是负载过大  该怎么办  要是将回流焊单独从漏电保护器上引线出来 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前提是其他的流水线的电也是用这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有可能是三相负载不平衡,最大的可能是你的线路或者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F:
线径细与负载不匹配;线损大,压降大造成电压偏低;负载电流过大的应单独回路,促进三相负载平衡。另外,日光灯尽量避免使用线圈镇流器的那种,可使用电子的,低压启动日光灯。以免闪烁!

网友G:
应该先测电压,看看有载和无载电压有几伏在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