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大家好,我们单位是正在建设中的新企业,在电力安全方面是这样的,低压由变压器输出,经架空线(三相四线)输送到我单位配电室,在配电室配电盘内零排和地排相连,地排和厂内电缆沟内的接地网相连,每个电器设备的金属外壳均与接地网相连,铠装电缆的铁皮也与接地网相连,
   请问这样附设是否正确?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网友A:
假如你公司用到漏电保护开关,就会有问题。
设备上有的地方会用到零线,一跟380V和零线一起当220V用,零线与地线相连,那样漏电开关就会保护,断开。
零和地最好是能分开。

网友B:
这样是不允许的,这样接了后没有接地保护,容易出现漏电现象

网友C:
零和地分开

网友D:
支持以上说法!!!

网友E:
工地用电零与地不用分开。设备安装点就近打地线接设备外壳安装才最安全。。。。

网友F:
你的接线是TN-S系统.来的是三相四线制到你的总配电室,零线接地接保护零,在你的总配电室分出零线和保
护线,到后面的分配电室零线和地线永远不许和在一起.

网友G:
我记得是变压器上零接在变压的壳体上,接地于接地极上。

网友H:
我最近也碰到,三相四线进来,打了地桩,与零线直接,结果地线上出现38v的,设备外壳都有38v,后来只能零地分开

网友I:
还是分开的好啊

网友J:
9楼的朋友。你的地桩没有打好,要按规定打,接地电阻〈10欧。分开后那38V还是存在的那是N与PE的电压,距离变压器越远电压越高。在维修时零线对地有电压也很麻烦很危险的事,因N线一般不进开关。我现在用的接地和楼主的一样,重复多点接地,配电房出去二十多根电缆有的长度达300米,终端配电箱也做的是重复接地,这样N与PE等电位比较安全。都用了十几年了,很好用。漏电保护器看你怎么用就怎么装了。

网友K:
二楼的说的对,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后,漏电保护断路器就会跳闸的

网友L:
零和地必须分开,地线接地电阻不能大于4欧,若果不分开,总零线(即来的零线)若果烧断,加上接地又不良好的话,所有设备外壳都可能带电。

网友M:
分开接最安全~!

网友N:
TN- 系统的用电设备外壳只能接零不许接地
原因如果接地设备漏电后,漏电流不可能是上级电源(空开/保险)拖开那摸设备外壳将长期带有110V左右的危险电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配电室主进盘安装的是万能断路器而不是漏电断路器,在零线没用和地线相连时,一相接地时断路器是不会跳闸的(本人已试),但漏电设备外壳不存在电压,而漏电的一相火线用电笔是测不出电的(电笔不亮,这样断路器不跳闸,故障会长期存在)。可我把零线和地线在主配电室相连后,再测试分路断路器会马上跳闸。我也查了专业书,这样的系统好像是TN-S系统。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事就是,我们的主配电室是两个变压器供电的,三相火线的母排分开了,可地排分不开(基础是同一个基础槽钢),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两台变的零线和地线相连,就等于把两台变的零线连在了一起,这样对不对。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09-05-19):
怎么没人发表看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