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我把公司里面一台设备的程序读出来,发现复位部分显示是黄色的,其他的是白色的,请问黄色是表示变换出错部分吗

网友A:
这种情况我见过,是在监控的时候才能看到,假如你把黄的那段删掉,后面的程序就不会动作了。
具体原因我在三菱研讨会上提过,三菱的技术人员说没看到程序,无法解答。

网友B:
程序贴上来看一下;
也可能是串接的触点太多造成的;

网友A:
我这里的那套程序有6000多步,太大了,发给你帮忙看看,

网友C:
每行把9个单位改成11个。

网友D:
我单位的设备上也发现了这种问题,黄色部分的程序有问题,显示不完全。但实际使用正常。

网友E:
可能是在梯形图中同一条件后的行数超过了范围
转换称语句表看下

网友F:
你的设备能正常使用哪就证明程序没问题,我也遇到过现实黄色的问题,查阅资料后得知,GX编程软件最多显示25行,超过部分不现实,并且以黄颜色告知错误。如果是FX系列的PLC,你可以用FX的编程软件把程序读出来,把超过25行的程序修改一下,上传后在用GX下载就不会显示黄色了

网友G:
很严重吗?应该没有吧!
你是说复位部分是黄色,还是全部都是,比如说常闭都是黄色
我只知道显示的颜色是可以调的

网友E:
楼上的理解和说的不一样,这个黄色只是局部的一点,是分支行数太多造成的
和设置显示的颜色不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