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为什么电表会倒转,本人装了一个电表,电流互感器是25比5的。电表是1。5《6》的两个单相电度表。是电焊机上用,但,是焊机通电以后一个表正转,一个表反转。线接的对的,问是怎么回师、事?

网友A:
同反转电表连接那个互感器 的中心穿线反了.就是主线穿过互感器时反了.检查下

网友B:
把反转表的互感器两根线对调一下即可???

网友C:
两个线接的是一样的啊
把反的线调一下

网友D:
正常现象

网友E(2009-05-17):
电压取反电度表会倒转的。

网友F(2009-06-26):
是不是发转的那块表穿互感器的线穿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