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楼主(2009-04-04):
我有一台自动吹瓶机,所用是FXON-40MR。近段时间常出现用自动操作时一边动作了,另一边等很久才开始摆动,两边摆架动作不一致,做产品时一边太长,一边太短。搞生产不正常,请问各位师傅是不是FXON-40MR出了毛病啊?如果是怎样解决?????????

网友A:
你可以用电脑监控程序,一般程序是不会有问题,
检查外部电路,机械看看。

网友B:
先检查一下外部执行元件;

网友C:
不是程序的问题检查外部电路和执行元件

网友D:
查一下机械方面的问题(如润滑问题,皮带打滑问题或凸轮紧固螺丝松动等).PLC是开关输出的,要么有动作,要么没有动作,不可能造成快慢问题.除非你用模拟量或步进伺服以及变频器控制速度,那么就要调整相应的参数使之达到同步就OK了.

网友E:
吹瓶机一般多用气动电磁阀;应查一下节流阀。

网友F:
外部执行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