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各位师傅好,我接了一台触摸屏,PROFACE GP477R-EG41-24VP,现在是上电,触摸可以用,但是没有画面,屏也不亮,客户说这个亮度是慢慢的变黑的,想问问大家,这个故障遇到过吗,可能那里问题呢?

网友A:
触摸好的,说明感压面板没有损坏。但是无画面,你检查过背景灯是否好呢?

如果背景灯无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是液晶板有问题了。对于你这样的屏来说,如果液晶部件损坏的话,维修还不如买新的了。

网友B:
如果对着强光能看见正常图象就是背景灯坏了,换根相同型号的就可以了.如果一点图象都没有就是显示屏或显示驱动坏了,因为显示与触控是两路的所以触控可用而没有显示(这样修理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网友C:
应该是你的背光灯寿命到了。
一般的屏,使用时间长了,都有这种情况。
修没什么价值,最好换新的。

网友D:
应当是背光灯或高压板坏了;
用的时间可能有10年了吧;

网友E:
我厂的台湾产弯管机触摸屏也是这样,没办法后来自己买了一个显示器装上去,显示是有了但
屏触摸没有了,还可以用。

网友D:
呵呵;这个只有显示没有触摸功能是不行的;
楼上的多是背光灯及高压电路的故障;

楼主:
这个屏,是一天比一天暗,到最后就一点也不显示了.这里有灯管吗,这个屏型号是:GP477R

楼主:
还有,这个屏我慢慢的打开了,里面没有灯泡,灯管之类的,真是无从下手了,看看哪位师傅遇到过这个毛病呢?

网友F:
我感觉应该是背灯寿命到了,慢慢不亮了
应该有灯管的,再仔细找找了,要不发几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G:
GP477R是等离子液晶自发光,不存在背景灯的说法。

你的故障现象描述需要更换液晶;型号:LJ64HB34 ,描述:High Bright EL Display for GP450/GP470;

如果需要更换液晶的话,不如买1块新屏。。。

如果需要购买新屏的话,要尽快,因为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楼主:
现在这个触摸屏上电已经有亮了,触摸还是管用的,可是现在先是的画面是重叠的,所有的画面都重叠在一起,这是那里的问题呢?这个屏可真烦死我了!

网友D:
呵呵;
除了程序中设的重叠画面外,如果正常情况下出现重叠画面,也是有故障了;

网友D:
不说还真的忘记了;GP477是不像GP577/GP377那样用背景灯的;
这个是高辉度EL的;

网友H(2018-04-23):
应该是背光灯的问题,我以前维修遇见过相似的问题。

网友D:
8~9年前的贴给翻出来了;
前面讲了,GP577R是灯管的;477R不一样的哟;

网友I:
当年这个屏可是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