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4-04):
我看到我们高压电场电气柜用的C10,D4,分别代表了 10A和4A,请问前面的字母C,D各代表什么意思,谢谢前辈解答!

网友A:
D型为动力保护用,主要用于控制带有电动机,马达等设备的线路保护;
C型指照明保护用;

网友B:
所谓照明型的,就是知足电流稍有过载,就跳单闸,比D型的灵敏

网友C:
是启动时,大概5秒内的电流不一样的,D型的承受启动电流大,但C型的承受的很小,如果电动机你用C型的话,很容易就跳闸

网友D:
4楼的大虾说得很对,以前我对C,D两种型号的开关没有弄清楚,吃了哑巴亏。

网友E:
我也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