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我厂6000t/d水泥生产线,窑主电机800kw,上海南洋电机,直流电机,控制器abb公司dcs500b    2500a,一直是电流波动较大500a,窑速波动较大±1rpm,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控制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实际电流是多少?你说的2500A是指的什么电流?是工作电流还是控制器的额定电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电机的工作转速是多少?±1rpm也叫波动吗?这可是转速的分辨率,

网友B:
重新优化电流环和速度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