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MA机型内部计数器 时间继电器 那个可以正负计数 那些可以保持 谁有这方面资料啊?

楼主:
纳闷啊MA 机型高速计数器HSC0怎么用不了啊

网友A:
1.内部计数器不可以正负计数的,FUN7才可以,若要保持的话,选保持型的寄存器来存放PV值和CV值就好了;
2.FUN87,88,89是保持型定时器,没有个数限制的;
3.MA机型是没有硬件高速计数器的,当然不能用HSC0啦。HSC0~HSC3是硬件高速计数器,HSC4~HSC7是软件型高速计数器。
4.资料手册都可以在www.fatek.com.cn下载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内部计数器不可以正负计数的,FUN7才可以,若要保持的话,选保持型的寄存器来存放PV值和CV值就好了;
2.FUN87,88,89是保持型定时器,没有个数限制的;
3.MA机型是没有硬件高速计数器的,当然不能用HSC0啦。HSC0~HSC3是硬件高速计数器,HSC4~HSC7是软件型高速计数器。
4.资料手册都可以在www.fatek.com.cn下载到的
     哪里有永宏PLC程序样例下载
刚接触永宏PLC  请问各位大侠哪里有永宏PLC程序样例下载参考  永宏手册指令应用介绍的很简单 也缺少指令使用样例 学起来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