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4):
如题  别人托问的

拉弯矫 卷取机在卷径大于1米4后就容易报故障:编码器故障(应该是测速故障)

编码器周边都检查过了.现在判断是卷径计算方面的事了.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修改参数还是别的方法...

网友A:
应该不是编码器的问题,直径大了,同样角速度情况下,线速度增加,可能是超速报警
同样,直径大了,需要电机的转矩也变大,也可能是过载报警